求助:浙大中控编程

楼主(2007-11-20):
我想在浙大中控ECS100中,做一个水流量FBD段落,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温压补偿计算公式,用那个功能块吗?参数如下:温度50-70℃,压力:0-0.5MPa,量程0-3000t/h,测量装置为弯管流量计。

网友A:
过热,还是饱和蒸汽

楼主:
是水,供暖用的。

网友B:
拜托,没听说过水还去做温压补偿的

楼主:
怎么没有,这块表原来是数显表,就有温度补偿(在表内部就做好了),没有压力补偿,压力可以设成0吗,想做在DCS里,不知怎么做。

楼主:
怎么没有,这两块表原来是数显表,就有温度补偿(在表内部就做好了),不用压力补偿,压力可以设成0吗,想做在DCS里,不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