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触摸屏NS10-TV00能和S7300通讯?

楼主(2007-11-20):
欧姆龙的10寸触摸屏NS10-TV00能和西门子S7300通过PROFIBUS通讯?或者通过串口通讯,怎么做通讯?交换地址是什么类型?

网友A:
可以通过串口通讯

楼主:
“大馒头”您好!
   能说得具体点吗?您有这方面的工程案例吗?我这个项目很急,谢谢!
   我的联系电话:13914956123

网友B:
好像 不支持吧

网友C:
完全不支持,用MCGS的触摸屏可以支持

网友D:
楼上的那位高工有NS 软件的汉化包吗,能否给我呢,在这先谢啦!

41170879·QQ。COM

网友A:
你的触摸屏是哪个版本的?如果是-V1或-V2就可以,在 串口 PLC类型里可以选择 S7-300  然后设置通讯协议就可以了.具体案例没做过和S7-300的通讯,只是看在类型里可以选择S7-300.我这没S7-300,没法测试,你自己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