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0):
我有台开关电源,仪表上用的,220变5V或12V等,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有个电容WIMA,型号是MKP10
0.01/400-K4,拿掉此电容开关电容有5V电源,仪表正常工作,不过时间长了后,仪表自动死机,接上此电容仪表不能正常工作,请高手赐教,小弟次先谢了!!!QQ439596365

网友A:
你说的太模糊了,给个简单图吧!或把那个电容换了试试!
还有用示波器看看死机时5V的波形
platingsupply@hotmail.com

网友B:
先代换电源试试,看是否是电源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