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哪一种温控表适合工作于零度以下的恶劣环境

楼主(2007-11-20):
温度表环境温度是0-55度,温度表不能正常工作
那还有那一种温度表能用

楼主:
难道没有国产的能用的?

网友A:
我这有零下35度的表

网友B:
0-55不能用,估计是你的选型考虑不周。
国产0-55能用的温度表到处都有能用的,为啥你就没找到捏?

楼主:
对不起
是我表达错误了,是我选用温度表环境温境是0-55度
但实际的环境温度是零度以下
温度表不能正常工作
那有那种温度表的环境温度能工作在零度以下呢
不是指测量区域

网友C:
现在产的温控显示表大部分都能工作在0度以下,例如国产的显示仪表一般的都在-15度至+50度左右。

网友D:
选购前告知厂家,需要采购工业级或者军品级的仪表即可,国产进口均有

网友E:
楼主!你是不是在东北啊?如果是请留下QQ!
或者联系我:QQ:289939636!谢谢!

网友B:
实际环境温度如在零下较多,应选用工业级或军品级的。订货时应详细说明使用环境,订单上说明温度范围,让厂家为他们给你的产品负责任。

网友F:
国内的温控器一般可以做到零下十度,如宇电仪表。如果在-10度以下最好加保温箱

网友B:
帅克:你的表真能放在-40度环境下使用?你那液晶是哪个厂家出的?俺以后也用这液晶。

网友G:
采用国产仪表的话,厦门宇电的产品是你的选择,使用环境达到-10~60,湿度《90%RH。

网友A:
红狮CUB5系列表可以在-35~75度的环境中工作,可选上下线报警输出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