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RA70的参数存在那一块板子上啊

楼主(2007-11-20):
更换后我不想再传参数了,

网友A:
如果只换cud1,cud2或电源板,不需要传参数。参数放在门上的机箱底部,有一个长条形的小线路板,上面有一个表面贴的元件,一般如果你不会换门的话,就不需要上传参数。这是70装置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网友B:
a
这样呀

网友C:
如果换了功率部分最好重做优化,因为各个可控硅参数有差异

网友D(2008-01-22):
哈哈!
参数存储在EEROM例面更换CUD1,CUD2,CBP,不用传参数的。
你做事情不认真。

网友E(2008-03-15):
在变频门上,也就是编码器,与开关量插头板上,好拆,也可把变频门整体拆下,长久之计最好下载相关6ra70软件用电脑下载或上传参数,我已经再用,很好

网友F:
建议用西门子传动调试工具DriveMonitor通过串口进行参数的Upload和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