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方法

楼主(2007-11-20):
请问各位大哥,我们公司新买了一批变频器,要求需要DCS控制可以调节电机转速,请问如何接线,需要接几根线?

网友:
这个看不同变频器的安装是不一样的~控制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法回答~~~

具体安装要参照变频器的安装手册。建议严格按照安装手册进行接线。包括屏蔽和接地。

网友A:
不管是用何種控制方式,變頻器的電源輸入端需要接線,輸出端需要接線。
變頻器與DCS采用何種方式?
如果采用通訊的話,可以不接其他線,只需要通訊線就可以了。
如果采用模擬量控制的話,那么變頻器需要接入模擬量輸入來控制頻率哦,如果不是使用諸如-10V-+10V這類信號的話,用戶還需要接入控制正反轉的控制線。

网友B:
同2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变频器和DCS的连接采用4-20mA模拟信号接入,这么说变频器和DCS的连接只需要一根两芯屏蔽线就可以了.是否还需要其它什么线?

网友C:
我的客户以前用过dcs,但是不知道你们的要求是不是一样:
需要变频器有:启动正转   输入模拟电压信号   输入模拟电流信号(两个信号通过多功能端子切换)  输出米你电流信号(4~20)连接到dcs   好象别的不需要什么了

网友D:
看说明书

(:

网友:
恩 具体的有 DI端 备妥 运行 故障 DO端 命令 AO一个频率给定 AI一个速度反馈 呵呵 都快给忘记了 见笑

网友E:
因地制宜,看你是用通讯,还是模拟量,还是脉冲.

网友F:
主电路接线;控制电路接线;还有接地。

网友G(2011-07-12):
有变频器一用一备带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