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负载情况下,当电机转速降低时,电机电流增加?

楼主(2007-11-20):
 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Y2-905-4 1.1KW +20:1的蜗轮箱,用1.5KW的变频器带动,检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发现以下规律:
    1、 50HZ  0.9A
    2、 40HZ  1.5A
    3、 30HZ  2.4A
   可见,随着频率的降低,电流在增加,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一知半解:电磁转矩T=9550*P(功率)/N(转速),N=60F(频率)/2p(极对数),当频率降低时,转速下降,而T不变的情况下,只有P增加,相对应的就是电流增加!不知对与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B(2009-01-20):
转速降低则电压下降;功率保持不变则电流升高

网友C:
功率应该随着转速下降也下降的吧.

网友D:
      引用会跳的鱼 的回复内容……电磁转矩T=9550*P(功率)/N(转速),N=60F(频率)/2p(极对数),当频率降低时,转速下降,而T不变的情况下,只有P增加,相对应的就是电流增加!……

1、电磁转矩T=9550*P(功率)/N(转速),N=60F(频率)/2p(极对数),当频率降低时,转速下降 ,而T不变的情况下,只有P减小,相对应的就是电流减小!

2、这样就出现了楼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转速降低则电压下降;功率保持不变则电流升高

1、“转速降低则电压下降”,“功率保持不变则电流升高 ”,这个电压、电流是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电流;

2、而楼主的问题是频率下降,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在增加。

网友D:
检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发现以下规律:
1、 50HZ 0.9A
2、 40HZ 1.5A
3、 30HZ 2.4A
可见,随着频率的降低,电流在增加,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假设你的测量是正确的:

1、由于是进线电流增加,就意味着系统功率在增加;

2、由于频率下降,所以系统转速下降,负载的功率本应是下降的,难道会增加?

3、唯一的解释是,系统效率下降、损耗增大;

4、看来是负载低速运行阻力增大,损耗增大的原因。

网友C:
30HZ,40HZ,50HZ时,T是不变的?

网友E:
转速下降,频率降低.而功率是不变的,所以电流上升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转速下降,频率降低.而功率是不变的,所以电流上升是正常的.

功率也是下降的吧

网友F:
0-50Hz应该是恒转矩输出,而非恒功率。频率下降,速度下降,功率也下降。

网友F:
应该检测电动机实际消耗的电流。

网友C:
刚启动瞬间0HZ的时候转矩一般为多少?然后瞬间上升到额定转矩,一直持续到50HZ?

网友G:
变频器带什么性质负载,如果是恒转矩,则频率下,维持同样转矩需更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带什么性质负载,如果是恒转矩,则频率下,维持同样转矩需更大电流

1、“如果是恒转矩,则频率下,维持同样转矩需更大电流 ”,这个电流是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不是变频器输入的电流;

2、如果是恒转矩,则频率下,功率减小,变频器输入电流减小;

3、如果是恒转矩,变频器如果是矢量控制,即磁场恒定,转子转矩电流恒定,励磁电流恒定,则频率下,电机电流并不下降,也不增大;

4、如果是恒转矩,变频器如果是V/F控制,则频率下,磁场减弱,转子转矩电流增大,电机电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