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在现场的电机绕组首尾判断方法

楼主(2007-11-20):
谈谈在现场的电机绕组首尾判断方法

我们知道,电机首尾的判断方法有很多种,但大多比较麻烦,如变压器法、电池法之类。在下在实践中经常采用的是另一个办法,只需一块万用表即可。
首先,用万用表分别判断出三个绕组的两端,做好记号。然后,任意的把三个绕组的一头短接在一起,剩下的三根线头也短接起来。这时把万用表拨到毫安档,表笔分别接到电机绕组的两个短接点上。用外力转动电机,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是否会动,如动,则说明头尾有一相搞错,这时就把其中一个绕组的两头对调一下位置(看你的运气了,呵呵呵),再试,直到电机转动而指针不动,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A:
原创??
有用过此法的没?

网友B:
用过,电磁感应呀

网友C:
转子剩磁引起的电压,书上有的

网友D:
我有一次是每一个线圈一个线圈分着测的,表针都往一面摆时是同相.这是我当时自己想出来的.

网友E:
16KW以下可这么做,越大的电机越难判断。使用变压器法判断最清楚。

网友F:
学习了,小电机还可以

网友G:
有机会的话,我要试试。

网友H:
 一共有三种方法:1。灯泡法:先用灯泡或万用表查出同相的两个头,再把任意两相串接,余下一相接36V灯泡,然后把220V接入两相串接的绕组内,如果灯泡亮,表示串接的两组是起末端相连,不亮表示起起或末末相连。
2。万用表法用直流毫安档,表笔接到任意同一项的两个出线端,用电池接到另一相的两个出线端,和上开关的瞬间,如表针摆向的值大于0,则电池负级所接的线端与万用表正极所接的是同一端(头或尾)依次类推就可以试出其他的头尾。
 3。万用表法 把三相中各相任意抽出一个出线端为一组,连接在一起,另三个连接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这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网友I:
    冒昧的问下,用万用表毫安档方法测量,你是用数字式还是指针式,指针式和数字式的表笔正极所接的一端是否相反

网友A:
用机械式。

网友J(2008-03-30):
不知绕组的头尾怎么定义的?(或首尾方向);
如星形Y接法,有三个端子是接在一起的,
这是三个尾(或三个头)纽在一起吗?

|    |    |
|    |    |
----------<-------------这都是尾?

网友J:
电机绕组内部一般是这样交叉的:
  1    2     3
  \     \    /
    \     \/
      \ /   \
     /  \     \
   /      \    \
 4        5      6
不知头尾是怎样的?

网友K:
正有一台要试一下.

网友L:
好方法,谢了。

网友M:
不错,方法很好.我也知道电动机必需要首尾接线正确才能使电机合理使用.平时工作中也是这样要求的.可有时我在想,(很久没有学习了,忘了电机的基本原理了,哈),电机各个绕组阻值都相同,也无所谓首尾啊,只要量正确同一个绕组就可以了啊,比如说,天下三分明月夜那张图里,Y接法时,把123短接,456接电源也可以吧,把456短接,123接电源,电机就不合理运转了吗.如要/\接法的话,只要保证15.26.34.两端各加上380V电源就也不合理了吗,真的忘了电机基本原理了啊,绕组首尾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M:
等下去看一下书,查一下资料,哎,有时最简单的倒也忘了啊.要虚心学习啊

网友N:
以前也经常用的很实用。

网友O:
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P:
楼主的方法,也是大家常用的一种方法:
1、转动转子,依靠转子剩磁在三相绕组的感生电势互差120度,叫对称三相电势;
2、三相绕组的头(或尾)的感生电势极性互差120度;
3、如果把三个头(或尾)短接,三相电势的和为零,所以接在头(或尾)两个短接点之间的微安表没有电流,指针不动;
4、如果不是三个头(或尾)短接,而是“头尾”短接,三相电势的和不为零,所以接在头(或尾)两个短接点之间的微安表有电流,指针会摆动;
5、如果“头尾”短接时,只有一个(或两个)是错的,所以你只需要将其中一相(或两相)的两端对调;
6、所以你可能只需要将其中一相(或两相)的两端对调,就够了,不需要对调第三次;
7、有人说,我对调两次,怎么还不对?这时你只需要将第一次对调的两个端返回去!

网友P:
基本方法:
1、分相,就是将6个端分成三相;
2、再每相里任取一个端假设为头(或尾),短接;
3、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两短接点间的感生电势的和;
4、指针不动,假设正确,恰好都是头(或尾);
5、指针摆动,假设有错,将其中的一相(或两相)端对调;
6、对调两相后,还错,将第一次对调的一相两端返回即可!

网友P:
1、三相绕组的头(尾)部是同名端;
2、同名端是感生电势极性相同的端,也是绕向相同的端;
3、如果用同名端方法判断头(尾)时,头(尾)恰好是异名端;

网友Q(2009-03-25):
怎么判断绕组A和B
怎么判断绕组A和B

网友R:
没用过这办法,明天找个电机试试.

网友S:
大部分情况是现场电动机拖动的机械设备与电机联轴器没有分离,故此法实际应用不大,最实用还是干电池法。

网友T(2010-08-01):
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及其首尾端判别
测量方法一:(此方法只能适于还带有剩磁的电动机)
首先,用万用表分别判断出三个绕组的两端,做好记号。然后,任意的把三个绕组的一头短接在一起,剩下的三根线头也短接起来。这时把万用表拨到直流最小毫安档上,表笔分别接到电机绕组的两个短接点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由于一般电动机都带有剩磁,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是否会摆动,如摆动,则说明头尾有一相搞错,这时就把其中一个绕组的两头对调一下位置(看你的运气了,呵呵呵),再试,直到电机转动而指针不摆动,就大功告成了。(说明:由于电机三绕组不完全对称,连接正确时指针可能仍有极小幅度的偏转,但幅度比不正确时小得多)
测量方法二:
环流法(如图):环流法也叫三角形-毫安表法。它是利用转子中的剩磁在定子三相绕组中感应电动势的原理来判断绕组的始末端的。具体作法是将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于六个引出线中的任意一端,另一表笔分别接触其余五个引出线,此时万用表量程开关应旋转到电阻档上。如果测得其中一个引出线端的电阻值很小,则与万用表接通的两端便是同一绕组。
三相绕组找出来后,应把万用表量程开关旋转到直流毫安档。正负表接于两相绕组的任意两个引出线端间,另外的四个引出线可随便串联将三相绕组接成三角形(如图)。
用手将转子缓慢而均匀的转动,观察万用表指针应摆动不大或不动,说明三角形接线是正确的,为头尾相连。如果用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较大,说明接线是错误的,应重新接线直到找出接线正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