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给我:三相电动机的直流制动电路图

楼主(2007-11-20):
  我厂准备自制一台设备,采用的是0.75KW4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时间为15秒(电动机经过减速后转速为1转/秒),也就是每隔15转就需要停车。并且要求每次停车的位置基本准确,为了节约成本,准备采用直流制动行吗?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1如有直流制动的电路图、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小电机的话可采用很多办法~一个是用电磁制动器停车断电就抱死,一个用涡轮蜗杆的减速器,涡轮蜗杆只能单向传动,反向制动。
我不喜欢用直流制动。麻烦

网友A:
用电磁制动器停车断电就抱死
同意

楼主:
  谢谢俩位的指点,恳求将电磁制动的方法告诉我,如果有电路图当然更好。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电磁制动器,停电机时,同时给制动器送电,或者给制动器断电。制动器就能输出一个大扭矩,将轴抱死。

网友:
.................郁闷了~~貌似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网友B:
4极电动机的转速一般为1450左右,你可以选用编码器和变频器,这样容易达到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C:
挨,用个二极管就行,图明天给你,要是要联系13980787510,发短信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指点!我想力求简单,如果能够只用一个二极管就行的话,那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