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电电缆敷设

楼主(2007-11-20):
请问:YB200S-4-90,B级绝缘,IP54的电动机电电缆敷设要求,电缆横截面积、钢管Φ要多大?

网友A:
YB200S-4-90,B级绝缘,IP54
关键参数你一个也没说到
电机功率,额定电流大小?

网友B:
型号上有啊,55KW,0.85的效率.大概110A,50mm2的线就好,

网友C:
110A
如果连续工作,一年累计工作时间超过6000小时,就用70mm铜电缆
如果在3000小时左右就用50mm

楼主:
钢管Φ要选多大?

网友D:
翻翻电工手册能不能找到?俺恍忽记得有个1/3

网友A:
选40的钢管

网友E:
同意以上各位的.

网友F:
http://chenchuai.zj.com/quan.htm
这儿什么问题都有,看看把

楼主: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quan.htm
怎么进不去

网友G:
电缆横截面积35mm铜电缆、钢管Φ50

网友H:
35的绝对没有问题,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I(2007-12-30):
35的应该够吧,但是最好是硬线。

网友J:
那万用表钳一下电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