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控制变压器必须吗?

楼主(2007-11-20):
请问同行,我看过一些电气控制系统都加了一个控制变压器,用来当220V电源使用,但有些不加而是直接用三相四线制,火线对零线的220V.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三相三线电的时候,你要是想用220V就只能加了,

网友B:
零线有时不稳定,而且在同一系统经过多次改造后,接零接地非常乱,而在这样的系统中,线电压基本不受干扰,经过变压器隔离后,电源很稳定,抗干扰能力也强,所以,在费用允许情况下,加一个变压器有百利而无害

网友:
不是必须的~看不同的情况~1、首先看控制系统对电源的波动的要求,一般三相电在大用电设备的情况下波动很大,考虑稳定则要求用一个稳压作用的电源。2、看220V电源设备功率大不大~会不会对三相造成不平衡影响。假如影响大,则220V可能要从总220V中取电了。3 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对咯~还有同意一个zhxl兄的

网友C: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用在像plc时最好加隔离变压器对plc有好处

网友D:
1,负载对电源稳定性要求相对较高
2,加隔离变压器,安全

网友E:
加隔离变压器,安全

网友F(2008-03-13):
控制变压器主要被用于为机床、机械设备的电气控制线路部分提供较低电压的独立控制电源,在负载对电源稳定性要求相对较高的情况下,选择控制变压器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G: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出于对可靠性考虑,
出于对进线方便的考虑。

如果各位做过设计,上述问题都要照顾到,那么你就加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H:
安全,家电维修也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I:
变压器也叫隔离变压器,其目的是保证安全。直接从设备接入会有过电压窜入

网友J:
同意zhxl的,感觉有时候没有必要的。但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就必须加了,不过公司进口的设备都有的

网友K:
有用的话更安全,更稳定。

网友L:
为了更安全吧!!

网友M:
同意zhxl的,

网友N:
还有些设备控制上有相位上的要求,如可控硅控制器件。

网友O:
加一个好哦,安全.

网友P:
从安全角度讲应该加控制变压器并端接地.

网友Q:
下面引用由Ψ蓝色火焰Ψ在 2008-3-22 2:59:00 发表的内容:
  从安全角度讲应该加控制变压器并端接地.
--------------------------------------------------------------------------------------------
同意,起到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