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现场通讯

楼主(2007-11-20):
最近公司做一电柜:内置S7-224CN+EM 277 PROFIBUS-DP 通讯模块,要和上位机进行PROFIBUS 通讯,通讯电缆由施工方进行敷设,在安装好后才发现通讯电缆穿管后只能到电柜而已,不能连接至PLC,而电柜不能移动,于是在柜内加了一个网络连接器(无通讯口),通讯电缆经网络连接器中转连接至PLC。

现要到现场进行调试,试问:1、通讯电缆经网络连接器会不会影响PLC和上位机的通讯?2、在现场如何检测EM 277 PROFIBUS-DP 通讯模块的好坏?

  谢谢!

网友A:
试试光纤通信吧,国产12M Profibus现场总线光模块,可以完全替代西门子的OLM,www.gougunsk.com

网友B:
1.有可能会影响。
2.最好先调试好,再拿到现场。
  如果一定要在现场检测的话,可用一台带485通信的PLC来模拟上位机(主站)与EM277进行Profibus通信。思路如下:
(1)将PLC 485端口与EM277 DP端口连接
(2)用PLC编写梯形图模拟的Profibus通信报文
(3)用PLC将模拟的Profibus报文由485端口发出
(4)观察到EM277,其DP通信指示灯点亮即证明该模块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http://zclsj.qyun.net

网友D(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E(2009-11-12):
profibus dp总线数据光端机===OLM替代方案
参数介绍: p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头/工业端子,SC1310nm单/多模,单/双光,(可以组成点对点和级联拓扑结构),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联系人:郭建群   13424258101/0755-26055466-606   guojq@comark.cn

网友F(2010-09-07):
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www.profibus-dp.com

PROFIBUS转MODBUS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