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2.2KW报警EP24求救!

楼主(2007-11-20):
三菱E5402.2.KW变频器一台报警EP24.   24v短路故障  把主板和好的对换后好了   求助原主板是那里有问题?

楼主:
有那位高手知道?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有此主板!13867709199

楼主:
有会修的吗?   指点一下  !!!!!!!!!!!!!

网友B:
CPU  检测24V短路。报警。

楼主:
是CPU  检测24V短路。报警。   那一部分是检测的 啊?

楼主:
现在主板上有24v啊!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检测电路有问题啊?

楼主:
上面那个片子是稳压的啊?

网友C:
也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D:
我帮你修理吧,请回电13522577961汪工

楼主(2008-06-13):
也可能是CPU问题!、检测电路是那啊?

网友E:
可能是主板上PC端与SD短路过了;

PC上是+24V电源;

SD是0V,短路了就烧毁了;

网友F:
主板上可能虚焊,检策不到24V电源

楼主(2008-08-19):
大家我有解决ep24 的好办法   请进68422204  qq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