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6.0图片打不开

楼主(2007-11-20):
小弟今天刚装了wincc6.0,装的时候一切都顺利的,装完后就从同事那边拷了个程序过来,可拷过来后发现图片编辑器里的图片有的能打开,有的则显示“打开文件时出错”,而在我同事那边则全都能打开的,请问这是为什么,请哪位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用项目复制器复制一把试试.还不行的话,把项目文件夹的属性改成只读.

网友B(2007-12-20):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画面不能打开..我 把项目文件改成了只读...
但是还是不能打开....不知道楼上的兄弟解决了这个问题没
指点下我

网友A:
不好意思呀,我的意思是将项目文件夹的属性取消只读. 还有你的画面在别的计算机上能正常打开吗.

网友C:
用WinCC打开程序,将计算机名改为本机的计算机名,然后关闭WinCC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1-20):
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是WINCC版本的问题。当你用低版本的WINCC比如WINCC 6.0SP1去打开WINCC 6.0SP2版本的图片是就会出现部分打开部分打不开的现象。你可以在图形编辑器上点击右键选择转换画面选择你要打开的画面,打开看看,如果还不能你就需要将你的WINCC升级到更高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