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网络系统IP地址如何设定?

楼主(2007-11-20):
就是想向大家请教下关于PROFIBUS网络IP地址设定方法,系统建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谢谢!KAKC

网友A:
您说的是profinet地址设定方法吧,需要注意网段设置,否则可能无法实现通讯。

楼主:
能具体点吗?或给点资料?谢谢!

网友B(2008-10-25):
好像PROFIBUS中要设的是"站地址"不是IP;PROFINET要设的应该才是IP吧,楼主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C:
我也觉得楼主是不是写错了,PROFIBUS是DP协议,IP地址是以太网的协议,不一样的,IP地址是ABC类的网段,DP是数字

网友D(2008-12-22):
楼主意思说的是代工业以太网接口的IP地址设置方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意思说的是代工业以太网接口的IP地址设置方法吧。

网友F: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G(2009-02-05):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楼主意思说的是代工业以太网接口的IP地址设置方法吧。

楼主(2010-02-23):
多谢各位!

xue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