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加编码器控制

楼主(2007-11-20):
准备做一个装置, PLC脉冲输出+步进驱动器+编码器, 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接到PLC的高速输入口, 计算实时的位置. 但这样的话回原点, 加减速和当前位置等都要用梯形图来实现, 比较麻烦, 请大家给些建议. 谢谢!

网友A:
山洋有这样的系统,就是步进加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的。叫做PB,介于步进和伺服之间,低速恒扭矩,
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点资料,你看下

楼主:
谢谢那蓝, 资料能发到我邮箱里吗? jiang.david@163.com

网友A:
已发,查收!

网友B:
需要啥编码器啊,PLC自己走了多少记下来就是,不会丢步的,哪怕正反转很多次,有坐标时高速回零,在中途因为打乱了计数不知道路有多远时以点动频率回去就是了

网友C:
"需要啥编码器啊,PLC自己走了多少记下来就是,不会丢步的,"
步进电机要保证不丢步,选型就要留很大的裕量,要充分发挥性能,难免偶尔丢步。

网友B:
如果它要丢,你加了编码器还是要丢,所以应该主动防御

网友C:
“如果它要丢,你加了编码器还是要丢,所以应该主动防御”
加了编码器,有时可以被动补救

网友B:
我不太赞成补,一般丢步都是在加速度度比较快时丢,如果时间紧咋补,那还不如慢慢加速好了,爬升慢点和快点就零点几秒的事情,那编码器的钱不如加进去买个好点的电机和驱动器好了

网友D:
只是丢指令脉冲尚可能补回来,若真是丢步可就回天无术了。

网友C:
“如果时间紧咋补,”
当然是时间不紧的时候才能补。对青霉素过敏的人当然不能使用青霉素,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青霉素是一种有效的药物。

网友E:
我觉得加编码器只有在大力矩的电机才比较有用,如90以上的电机,这样可以使用电机的极限力矩来带动,这样可以减小体积减少耗电比较有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在绝对不允许失步的场合有用,毕竟保险一点,如果用伺服成本又上去了,优其是极小力矩的那种.

网友F:
看樓主對精度的要求是怎么樣的,如果速度要求不高,選擇一個脈沖當量比較大的應該不容易丟步吧  個人意見

网友C:
選擇一個脈沖當量比較大的應該不容易丟步吧
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E:
不知刘工觉得我的看法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选个扭矩大的是真格的。

网友C:
不知刘工觉得我的看法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是只关心停止后的位置,也不在乎定位时修正几次位置,这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解决偶尔丢步的问题,也可以改善细分和传动带来的误差。

网友D:
“如果是只关心停止后的位置,也不在乎定位时修正几次位置,这没有什么问题”———此分析有道理,实用!

网友F:
"選擇一個脈沖當量比較大的應該不容易丟步吧
这个,有关系吗?"

可能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我把丢步理解成过冲了!!!我想如果当量大了就不容易过冲了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至于你们讨论的丢步,是驱动器与MOTOR之间的么?还是PLC与驱动器之间的啊??

我是菜鸟,我们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只是用SENSOR来感应它是否有转,反正没精度要求

网友D:
“至于你们讨论的丢步,是驱动器与MOTOR之间的么?还是PLC与驱动器之间的啊??”———以上讨论中都有所涉及,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丢步往往是不可恢复的,因为这种丢步会造成电机堵转和震荡。而指令的丢失(丢步),就如刘版主所言,还是有弥补和修正的余地。

网友C:
"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丢步往往是不可恢复的,因为这种丢步会造成电机堵转和震荡。"
不可恢复?有这么夸张?步进电机,要做闭环修正,最简单的做法,是在发完脉冲后,过几个毫秒(等所有传动环节稳定),检查反馈位置,然后用低速补误差。

网友D:
这也许是个人认识间的差异所致,看丢步到底丢在哪个环节上。

如果丢在驱动内部,拿整步驱动为例,就是丢在环形脉冲分配器之前,则可以如刘版主所言,实现补偿。

如果是丢在电机上,也就是说环形脉冲分配器的相序正确,而电机转子的角位置丢失了,往往一丢就是1/4个相序循环以上,此时电机出力不足,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相序紊乱,造成后续脉冲根本无法执行。

网友H:
  我见过很多人用双轴的步进加编码器或者带齿轮盘加SENSOR作反馈,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包括日本和韩国有电机本身带编码器的步进,在使用中出现丢几十个脉冲都判断不出来的。要实现步进不丢步,首先要选比负载大的电机,另外,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在驱动器上,传统的步进驱动因为给定的驱动电流不平滑很容易造成丢步。意大利EVER采用完美的正弦波相电流使电机始终保持同步,避免了传统的微细分驱动无法完全避免失步的缺点.其主要特点是:正弦波电流无谐波干扰,电机转子转动无噪音,无跳跃,无共振,可以获得电机所有速度下的最大转矩输出.欢迎交流:winsun_001@yahoo.com.cn

网友I:
to  文雪:
我对你的意大利EVER驱动器很感兴趣,请发一份资料给我,以便采用
ysx317@163.com 谢谢

网友C:
"意大利EVER采用完美的正弦波相电流使电机始终保持同步,避免了传统的微细分驱动无法完全避免失步的缺点."
这句实在太象广告用语了!正弦波完美到什么程度?电流的波形完美与电机是否始终同步,还要看负载吧。

网友D:
再完美的正弦波相电流,也避免不了失步问题,失步是步进的一种极端工作状态,不是驱动足以完全克服的问题。要知道连交流电机都会闷车!

网友J:
to 波恩,
如果是丢在电机上,也就是说环形脉冲分配器的相序正确,而电机转子的角位置丢失了,往往一丢就是1/4个相序循环以上--这句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脉冲信号正确,环行分配器也正确发出,只是电机并没有接收到或者少接受到驱动脉冲?

网友C:
"只是电机并没有接收到或者少接受到驱动脉冲? "
电机接收通常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是出在执行上。

网友K:
这样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想楼主是想用在速度稍高点的地方,又怕步进丢步,所以用编码器来监测的吧

网友D:
不是电机没有接到,而是电机执行不了,比如负载力矩或加速度过高。

网友K:
电机执行不了是因为频率太高,所以全丢,如果有编码器就可以知道丢了多少,这样控制器就可以补发脉冲,直到没有丢为止!!

网友H:
 TO:刘斑竹    "意大利EVER采用完美的正弦波相电流使电机始终保持同步,避免了传统的微细分驱动无法完全避免失步的缺点."
这句实在太象广告用语了!正弦波完美到什么程度?电流的波形完美与电机是否始终同步,还要看负载吧。
 你讲的没错,确实要看负载,我的驱动器能做到避免了传统的微细分驱动无法完全避免失步的缺点 是指在负载在马达扭力范围之类,如果你的负载就有10N.M,而你用了8N.M的马达,当然无法做到同步,我的驱动器是能做到使马达在扭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发挥它的功能,在这个范围内做到不丢步。

网友D:
问题就在这里,肯定多数步进系统的设计还是在额定负载范围内的,关键是某些瞬态负载,其中也不乏惯性负载引起的超载等非常态因素,会直接造成步进系统丢步。

如果真是因为电机执行不了而丢步,在高数运行状态下,只要丢过1/4个齿距对应的步数,一般电机就堵转了,个人以为,此时再补,意义有限。

网友C:
"避免了传统的微细分驱动无法完全避免失步的缺点 "
还是探讨这句话好了。正弦波比方波好,越趋近正弦波,效果就会越好,原则上可以这样说。驱动器细分了,电流波型就会趋近正弦波,细分数越高,越趋进正弦波(如果驱动器设计没有错误的话)。但是,当细分数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增加细分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也不相信所谓“完美”的正弦波能比高细分的驱动器有可观测到的性能提升。
另外,能否问一下,您的意大利驱动器的“完美”的正弦波是如何生成的?纯模拟电路实现吗?
太平洋的6410是我用过的驱动器,250细分下,效果不错。在同样的电源、电机、负载的情况下,用“完美”正弦电流比微细分强多少?

网友H:
  看来我是遇到高手了,呵呵,刘大侠,我们的驱动器中提供给电机电流的控制中心直接用DSPC通过F4D2(EVER独创的)计算方式,实现的PWM控制模式,我们的驱动器不存在模拟电路。更深层次的技术需要我们意大利的设计工程师与你探讨了。 当细分数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增加细分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讲得没错,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通常用到8细分就足够了

网友H:
在同样的电源、电机、负载的情况下,用“完美”正弦电流比微细分强多少?  我只能说,EVER的驱动器会比普通细分驱动器使电机输出的扭矩更大,运行更平滑,电机发热量小,连续工作温升不超过50度(正常室温下),功耗更小

网友C:
如果与8细分相比,128细分驱动器的电流波形就算是完美正弦波了.

比普通细分驱动器使电机输出的扭矩更大
比多少细分的驱动器大多少?和8细分的比吗?

电机发热量小,连续工作温升不超过50度
终于看见数字了,不过,电流是多少啊?或者说,在同样条件下,8细分的驱动器温升是多少?

网友L:
跟刘斑竹叫嚣步进电机控制无异与鲁班门前耍大斧,卖意大利驱动器的哥们,加强学习,现在国内不懂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工控人不多了,不好忽悠的.
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M:
各位跑题啦!楼主是要问PLC+步进+编码器如何用指令做闭环,而不是讨论选什么步进。我也很想知这样如何做闭环?因为伺服说白了不过是驱动器与电机之间做闭环,而没有与机械部分形成闭环。
TO 那蓝 如方便也请发一份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N:
老兄,那可是斑竹啊,见多识广的,。。。,前面的,呵呵,是有点跑题了。。。

网友O:
步进+编码器 的问题,几年前的帖子,已进行了讨论,请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0559
关于步进电机问题( 刘岩利及了解步进电机的老师请进)

希望,勇于发帖的网友,参考比照一下,能够提出更准确,精华的内容,不要只是为了发广告,而提出似是而非的东西.

网友C:
其实,论坛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而已。跑题,其实是常态。

另外,主题重复,其实也是常见的现象,很少有人在提问前先仔细检索旧帖的(总版主也曾经往这里重复发了一个已经存在了两年以上的旧贴)。

网友D:
"总版主也曾经往这里重复发了一个已经存在了两年以上的旧贴"———看来这真是论坛发帖的一转常态了,想想业内理解。

网友O(2008-12-12):
最近查找过去的精华帖子,发现帖子的网址不对了,图片全显示不出来了,可惜、可叹、可气、可恨。
例如:用户“人在北理”发表于《运动控制论坛 》的帖子“ 关于步进电机问题( 刘岩利及了解步进电机的老师请进) ”,原帖子的网址是“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0559 ”,已不能调出,经搜索,得知此帖尚存在,但网址已变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9-9F18-DD9D2734F874&page=1 ”,该帖中上传的图片已荡然无存,这可是大家的心血啊!

网友P(2011-01-10):
谢谢那蓝, 资料能发到我邮箱里吗?1418901848@qq.com

网友Q(2011-09-09):
请教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步进电机,不知道该怎么去用PLC去控制它,无法区分脉冲信号和正反转信号拜托了,能把一些资料发到我邮箱吗?5540867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