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西门子定位器

楼主(2007-11-20):
我想给西门子定位器PS2配套使用一个变压器,应该购买什么信号的好?
数据请给:电压,功率等.
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定位器是不需要工作电压的,有4-20MA信号就行了。

楼主:
但是现在是智能电气的,应该需要电源驱动吧?

网友B:
有4-20MA信号就行了,也可用外供24伏电源

楼主:
那么外供的24v电源总能给其造成电流和电压吧,所以功率肯定有

网友C(2008-12-03):
我们用的西门子定位器要实现分程控制,请问如何实现他接收4~12的信号

网友D:
定位器接受的是恒流源,和电压没有太大关系。当然,功率不够肯定不行,但是定位器所需要的功率不大。另:分程控制需要在定位器里重新设置你的信号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