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大容量高压电解电容放电后再次回电?为什么?

楼主(2007-11-20):
每次用电阻对大容量高压电解电容放电,测量电压为0时,停止放电。随后电容电压有能恢复5V—30V不等,取决于放电时间。
为什么电容在测量电压为0的情况下,电容会再次回电呢?这个问题很常见,但是具体原理一直不清楚,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放电时间短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交直流在 2007-11-20 16:34:00 发表的内容:
放电时间短了.
--------------------------------------------------------------------------------------------
对电容进行放电,用电压表测量电容电压为“0”后,如果继续放电时间越长,回电越少,放电时间越短,回电越多。为什么呢?是铝电解等效电感大,其储存的电荷再次对电容充电的原因吗?

网友B:
放电时间短了,因为电容器本身也有内阻

网友C:
电没有放尽,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