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如何改单相供电的连接?

楼主(2007-11-20):
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种小功率三相电动机在单相电源上运行的接法,图LJ是它的接线图,图中B相和C相绕组相当于电容式电机的主绕组,A相绕组相当于辅助绕组,C2和K是辅助启动元件,电动机起动后关掉K从而切断C2减少A相绕组的电流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style="CURSOR: pointer"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height=98 src="http://www.plcjs.com/blog/UploadFiles/2007-6/621180979.gif" width=200 onload=rsimg(this,200) resized="true">

网友A:
这个我早就做过了的

网友B:
三相电机作单相运转是可行的,但功率要降低一点.主要用在小功率场合,如缝纫机等

网友C:
哦,很对啊,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D:
要是能有电机容量与C的大小的计算关系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