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应用

楼主(2007-11-20):
伺服驱动工作在力矩模式下,将电机编码器返回脉冲数设置跟光栅一致,都为旋转一周发50000个脉冲
在下面两种情况下jog,情况差异很大:
1.将电机编码器反馈回运动控制卡,在控制卡形成位置环和速度环.给控制卡发jog指令,运行平稳,但还是存在300左右的跟随误差.
2.将光栅尺反馈回控制卡形成位置环和速度环,给控制卡发jog指令,电机一运行,就因为跟随误差过大而自动kill掉了,运动台发生比较大的震动.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怎么解决?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1.属于半闭环控制,忽略了电机之外的传动非线性问题,系统容易稳定,300左右的跟随误差是最大误差还是稳态误差,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是系统增益不足,可试着提高增益看看。

2.属于全闭环控制,系统中的摩擦死区、弹性形变、间隙等都一起进入并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发散振荡是很常见的现象。想做全闭环,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强健的机械系统,该系统不灵,全闭环很难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