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环应用和PID调整

楼主(2007-11-20):
对于位置精度要求很高的设备,在网上有比较流行的两种闭环方案:
1.光栅返回控制器做位置环,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下
2.为了得到高响应性能,电机工作在力矩模式下,而把运动终端返回到控制器上,形成位置和速度闭环.

请教:两种方案的优劣是什么?对于运动调整,哪种方案更容易?对于第二种方案,实际项目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难点,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都属于上位位置闭环系统,据说第二种理论上动态响应能力有可能做的更好,前提是上位的速度控制算法比伺服自己的更优,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更大一些。

网友B:
费时费力也不见得效果好啊.这样的话你就买几个IGBT好了,伺服都不用了

网友C:
美国人的控制产品手册上,通常认为第2个方案比较好,不过就个人接触客户的经验,这种方式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太难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