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 SF灯亮问题

楼主(2007-11-20):
DCS系统中有一块331PLC模块的SF灯亮了,电流信号输入后上位机不显示,万用表测量24V电源没有问题,背板总线也应该没问题,这个模块后面还有两块模块,后两块没有问题。  如果是模块坏的话,一般会是什么原因?会修吗?

网友A:
在STEP7里诊断一下SM331模拟量输入模板,你的是电流还是电压还是RTD信号?注意模块侧面的量程的设置.

网友B:
系统故障,检查一下模块有没有插紧或者用故障诊断看一下

网友C:
1,看模块上的24V电源是否正常呢
2,侧面的量程卡设置是否与硬件组态里设置一致
3,是否启用了断线诊断功能,信号线是否有问题.
4,前连接端子没有插好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同意==千山独步

网友F:
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
没有一次是模块坏调,都是外部线路或是设置问题。
你就按“千山独步”的方式检测就行。

网友G:
同意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现在都解决了 ,就是 “千山独步”的步骤。

网友H:
支持楼上,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I:
还有可能是硬件组态时你拨的站号冲突,我前几天就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J:
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
以前碰到过一次,是现场线没接对.
请仔细阅读模块和现场设备的接线图!

网友K:
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模块是正常使用将近两年后出现的问题  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L:
量程卡的位置不对.

网友M(2010-08-06):
是用了两年,,两年以后出的问题,可能设置的问题吗。》?外部回路出了差子

网友N:
我们正在安装的工程也出现种问题,还没解决呢,很急呀

网友O(2015-08-11):
s7--300PLC上电SF灯亮(红灯).BATF灯亮(红灯).DC5V灯亮(绿灯).RUN灯亮(绿灯)什么原因

网友P:
3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