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上海电机厂的参数!!!!!!!!!!

楼主(2007-11-20):
上海电机厂直流电机参数:

700KW

500/1200转每分

励磁;220/110V

励磁电流:35/71A

求教:请问当励磁电压为220V时,电机最高转速为500转,励磁为110V最高转速为1200转吗?还是最高为1200转,到了500转就是弱磁了呢?

网友A(2008-01-23):
电机参数:功率:700KW电枢电流:?电枢电压:?转速:500/1200
励磁电流:35/71A
抄个参数都不全笨死了

网友A:
我给你解释下电机的参数
转速:500/1200可以看出是弱磁电机500转左右是弱磁点,最高的设计转速是1200转
励磁部分:双绕组可以串也可一并串连电压220V电流35A。并联110V71A。由此可以看出你的电机学不怎么样

求教:请问当励磁电压为220V时,电机最高转速为500转,励磁为110V最高转速为1200转吗?还是最高为1200转,到了500转就是弱磁了呢?
你说得不是完全对,未必励磁电流在35A电枢电压在额定的情况下就可以道1200,要转速到1200电流我认为肯定小于35A,还有电机参数不全不好做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