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 5136

楼主(2007-11-20):
FANUC数控 5136无法消除,求助!
先谢了!

网友A:
能提供下报警信息吗?中文或英文的都行

网友B:
FSSB:放大器数量少.FSSB识别的放大器数量小于指定的控制轴数。

楼主:
将1902#0修改为0,然后进入FSSB后,选择设定即可

网友C(2008-09-23):
我的车床是FANUC系统,最近X轴回零的时候就出现 “ 90  P/S”警报,请问各位大老告诉偶下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啊。先谢谢了

网友B:
是回参考点异常。原因有多种。首先检查参数是否被改动;其次,伺服放大器电池(绝对值编码器)有电吗?没电就要做原点修调了

网友D:
少轴,好多是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E:
与控制的轴数相比,FSSB认出的伺服放大器的个数不足。

􀁺1. 光缆或伺服放大器  :连接到最后一个被认出的伺服放大器的下一级光缆可能失效。
或者也可能此光缆连接的放大器发生故障。
􀁺2、 伺服放大器电源 如果一个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发生故障也引发此报警。如伺服控制电源
失效 电压下降或编码器电缆的正5伏接地,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电源失效。
􀁺3、 轴控制卡 安装在CNC侧的轴控制卡可能出故障。
􀁺

网友E:
回四楼的:90#报警,

1、参考点返回的起点太接近于参考点,远离回零点。2、机床回零过程无减速动作或一直以减速回零,多数原因为减速开关及接线故障, 检查回零和开关及线路。
3、机床回零动作正常,为系统得不到一转信号。原因可能是电动机编码器及接线或系统轴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