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FANUC数控 pmc诊断ER32 无IO设备

楼主(2007-11-20):
FANUC数控 pmc诊断ER32 无IO设备

网友A:
数控系统具体是哪个系列??

楼主:
0i的,现在已经搞定了。
24V电线被压伤了

楼主:
0i的,现在已经搞定了。
24V电线被压伤了
多谢

网友B:
就是啊,没有I/O设备很好理解,就是说没有“基板”和“基板与模块”,我想你说的就是CP1吧,也就是你说的24V电压没有了

网友C(2009-11-10):
fanuc 0i     操作面板上MDI灯常亮,屏幕EMG闪动,怎么处理,请好心的师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