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矩计算问题

楼主(2007-11-20):
我有个系统,要用一个电机带动一个圆盘,圆盘重量约1KG,直径为20cm,圆盘做匀速运动,速度约为10转/分。圆盘的中心在电机轴上。
请教怎么要用多大力矩的电机呢

网友A:
这不是力矩问题,圆盘转动后没有力矩输出,只有转动惯量,要给出圆盘的负载。

楼主:
圆盘没有负载,

网友A:
没有负载何谈力矩

网友B:
LZ能把具体问题再细化点吗?
你的圆盘是要来定位呢还是要朝一个方向转?还是动作是间歇性地启动?理论上在这里电机扭矩只要能克服你的摩擦力矩就能把盘子带起来,要考虑加速时间在要求的时间范围之内,所以你的圆盘负载工作状况就显得比较重要了,这里建议你用匹配转动惯量的方式来计算需要选多大电机.

楼主:
我就是想要圆盘朝一个方向转就好了,那请问转动惯量怎么算呢

网友B:
高中物理课本里讲了转动惯量的计算,你可以温习一下!

网友C:
伺服电机功率=转速*扭矩/9550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樊洪文在 2007-11-23 17:54:00 发表的内容:
  伺服电机功率=转速*扭矩/9550
--------------------------------------------------------------------------------------------
这种解释好象有点不太合适吧.很多电机并不运转在满功率状态或者%多少的状态,这种惯性负载的应用场合主要还是考虑到系统的启停时间问题.

网友C:
呵呵,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D:
园盘本身就是负载.可能负载很小.你的电机应当是单相电机吧.我看在电路上装一个调速器来控制电机..市场上有卖..

网友E(2009-06-17):
我有一个圆盘直径2米,载重3吨,匀速转动,0.01rpm,请教一下启动力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