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控制电路的电压为什么有:DC24V.AC110V.AC220V等,统一下不更好吗?

楼主(2007-11-20):
大家好!控制电路的电压为什么有:DC24V.AC110V.AC220V等,统一下不更好吗?

网友A:
各有所需。
最先是怎么规定控制电压的不是很清楚,我猜可能是最初就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种电压等级,后面才根据实际需要慢慢增加到现在这么多电压等级的

网友B:
呵,你也可以统一啊,只是就达不到低压控制高压的要求和作用还有就是用DC24做控制电压安全一点,节约能源,个人认为

网友C:
那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如果控制信号只提供24V或12V等那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控制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