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的PLC程序里一个数据的传输(有LAD图)为什么在组态中不能显示?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楼主:
这个LAD有什么问题吗?我在组态王中读DB1.DBW100的值,总是显示为O,今天耗费了半天时间,也没有把这个模拟量输出的值给读出来。

网友A:
首先,你要建立plc与组态王地链接,只有链接好了,才可以进行数据通信的!

楼主:
已经连接好了,其他的AI模块和RTD模块都通过了调试,惟独这个AO模块没有输出。

楼主:
是不是MW数据和DB数据有差别的关系?
但是在线查看LAD图,上面的数据都有显示。DB.DBW100和PQW516都能看到0-27648之间的赋值,可组态画面中就是显示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