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同样负载时,三相异步电机在低转速时,电流大?

楼主(2007-11-20):
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Y2-905-4 1.1KW +20:1的蜗轮箱,用1.5KW的变频器带动,检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发现以下规律:

1、 50HZ 0.9A

2、 40HZ 1.5A

3、 30HZ 2.4A

可见,随着频率的降低,电流在增加,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网友A:
   我认为,频率越小转速越低力矩越大所以电流变大。不只对不对

网友B:
有点反常,常见的负载类型是恒转矩,况且你测的是进线电流,进线电流理应是随着频率增加的,不理解。

网友:
诶~~按照异步电机的一般理论和工程力学的转动理论~当负载高速转动时,其惯性 力矩较大,相应对于电机的 负载相对减小,所以消耗电流减少,电流频率决定了负载的转速,所以频率越快,负载转动越快,惯性力矩大,相对电机,负载小。

PS这个只适合启动过程结束后的正常运转状态

网友:
假设电机是2极,有转速公式n=(60*f)/2   其中,n=转速   f=电流频率
根据转矩公式T*n=9550*P   其中 T=转矩   n=转速   P=输出功率功率

可知到P=(2×T)/(60×f×9550)
当转速小时,电机拖动的惯性负载大,T大,f小,则,电机输出功率大,所以P大,所以消耗功率也大,对于恒压源,电流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