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电站里信号与故障是什么对应关系?

楼主(2007-11-20):
故障信号有: 电铃 喇叭
故障 :
轻 瓦 斯 响 不响
重瓦斯信号 响 响
重瓦斯跳闸 响 响
油 温 响 不响
过 流 响 响
过 压 响 响
欠 压 响 响
差 动 响 响
当然,任何一种信号都有对应的指示灯亮.
重瓦斯跳闸,过流,过压,欠压,差动还同时跳闸.
这是不是行业统一的呢?
不对,请指正.

网友A:
一般变电站里的信号分为“预告信号”和“故障信号”,比如您所指的“轻瓦斯”就属于“预告”信号,一般来说,预告信号不直接启动保护回路的跳闸功能,故障信号直接启动保护跳闸回路;从声音报警来说,预告信号只启动电铃,而故障信号要启动电笛(就是您说的“喇叭”),正如您所猜测的,这是行业的规定。

楼主:
轻瓦斯和温度是预告信号.其他是故障信号.
故障信号故障信号启动电笛时,电铃同时也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