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直流他励电机的起动电阻的计算公式,就一级电阻

楼主(2007-11-20):
我们单位进一台直流他励电动机,在接启动电阻时搞不准确,电阻应多大。误差不超过多少?以免烧坏电机.22kw

网友A:
除非为功率变阻器.否则一级电阻是不合适的..切换时冲击很大..
对电源/负载/电机都相当不利..
如是直流电源建议采用斩波调速启动,如果是交流电源,即可采用常用的直流传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