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平方线够了吗?

楼主(2007-11-20):
100KW,63KW,37KW三台设备,我领导说用120平方线够了。100米YJV埋地电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无论你是什么设备,120平方铜线是不够的。185平方分两路勉强够用。

网友B:
120平方的铜电缆够了。

网友C:
不论你说的是什么设备,都是不够的.算出的额定电流约350A左右
看看铜线电缆的载流量吧
http://chenchuai.zj.com/

网友D:
120平方应该够了,

网友E:
勉强可以,设备可能不是满载运行。要相信领导!

网友F:
三台同时开的话,最少要150并且是铜线

网友G:
要看是什么设备?负载轻重?持续还是间歇?轻负载可用185铜的,重的
还是再选大点好,因为现在电缆的质量很多是达不到标准的.

网友H:
不够的了,再说什么东西也不能算得那样刚刚好

网友I:
线还是小了点,

网友J:
三相的吗?三相有300安,120平方肯定不够啊

网友K: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L:
380V的电压120平方够用了,算电线是死地

网友M:
最好再看一下三台设备是不是同时用的

网友N:
最主要还是负载的工作性质,如果三个负载长时间同时工作那绝对不行.

网友O:
支持2楼,185的可以,120的肯定不够.

网友P:
185也只能凑乎

网友Q:
应该够了

网友R:
你还要考虑使用环境和导线的长度以及三台电机的使用频率

网友S:
还是卧龙说的好,感谢,我记下来了.

网友T:
120铜平方够了,或240的铝线

网友U:
先看负载是轻还是重再决定,120小了。

网友V:
100KW+63KW+37KW=200KW  约400A
120平方线最多一个平方走2个电流.也就就是约:240A
100米YJV埋地电缆说明了散热不好.所以这样使用,不安全!!

网友W:
个人认为同时开不够的,而且你的散热也是问题的

网友X:
作为总电源够了,一般泵不会一直同时运行/如果同时运行不断,线路就会过热/引起不良后果

网友Y:
总线的化差不多,只要是不会同时启动就可以完全可以。楼主的功率加起来有200KW左右,按暂载率考虑是够了。

网友Z:
领导是不会错的
不够就是你的错

网友AA:
同时用肯定不够.

网友AB:
 同意长达说法,铜线120可以带240千瓦,属安全用电,但楼主提问中少了一个功率因素问题,及是否同时工作还是间歇性的,如果同时启动,至少250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