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模拟量输出模块编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20):
我在组态王中读DB1.DBW100的值,总是显示为O,今天耗费了半天时间,也没有把这个模拟量输出的值给读出来。
是不是MW数据和DB数据有差别的关系?
但是在线查看LAD图,上面的数据都有显示。DB.DBW100和PQW516都能看到0-27648之间的赋值,可组态画面中就是显示不到。

楼主:
这个是LAD图

网友A:
PLC既然能读到,那就和程序没有关系啊
看看,你组态王里的设置阿,什么的,直接多MW10可以吗,
问题应该在上位软件中阿,你数据库里肯定也没有读到,当然不能显示的阿

楼主:
是的,硬件已经有电流信号输出了。我怀疑是上位软件中数据类型的问题吧,应该不是很困难,到时候再看看
谢谢楼上的回帖

网友B:
楼上的好,我是初学者,也刚用S7300,就是不知道模拟量模块的读数范围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