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型?

楼主(2007-11-21):
最近要搞个设计,是星--三角启动的,电机是250KW的,我想问一下三个接触器要多大的,还有从接触器到电机的六跟线要多大的!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空开应选DW15(17)600A,接触器选用二台400A,一台250A,电机接线BV7*95。

网友B:
经验之谈:
大功率电机星-三角启动必须采取抑制二次冲击的技术措施..

如下是我亲身经历:

  3台110KW的油泵驱动电机(ABB品牌)采用星-三角启动,主保护开关为ABB的S系列250A的塑壳断路器.无载启动,调试时3套设备时常发生由星型向三角切换时主开关跳闸.观察切换时电机电流在40A左右,并且已经稳定,接触器切换时基本无飞弧..调整切换延时从10-500ms没有作用..后用指针式电压表接在电机一相绕组的头尾二端(U1/U2),在星型启动过程中停止电机后,明显观察到剩磁电压的存在(电表指针在电机断电后(转子还在旋转)需要(1-5)S时间才能回零)

 由此判断是在切换时,虽然电机定子绕组已从电源脱开,但由于电机的转子回路是闭合的,故其转子回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存在着衰减交变电流.并由这个电流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感应出相应的交变感生电势,此电势的幅值与相位与断开电源幅值和相位相关联,并且以一定周期衰减..当三角接触器合闸时,这个电势与电源电压正好叠加,极限状态就是两者相位差180度,由此产生1个是电机额定电流15-20倍的峰值冲击电流,足以使瞬时脱扣整定值为2500A的保护开关跳闸..

 为此查了相关星-三角启动的不少资料,日本规范规定大于55KW的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必须采用闭路转换的方式以抑制2次冲击电流..具体做法使电机定子绕组电流在切换过程中不中断,以抑制电流突变所带来的电磁过渡过程.并避免由此产生的二次电流冲击问题..查开利空调的大功率制冷压缩机也采用以上方式..

  为此将3套110KW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柜作了相应整改,增加1个接触器和一组过渡功率电阻,改为闭路切换方式,开机一次成功,再无切换跳闸现象发生.切换时电机机械冲击明显改善.

  用峰值电流表实际测量,二次切换电流最大值在2.5倍电机额定电流范围内..

    由以上经验可知,由于大功率电机的电磁惯性比较大,断电开路
转换方式必须考虑二次冲击电流的影响,按上述案例,我们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期望将启动冲击电流(一/二次)控制在550A以内,实际采用开路转换时超过了2500A,这么大的冲击电流显然对低压电网和电机本身是相当不利的,显然是完全没有达到降压启动的目的(二次冲击电流比直接启动还要大)...

  由此经验得知,大功率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采用抑制二次冲击电流的措施是必要的.采用闭路切换方式是效果不错的选择.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11-21 8:40:00 发表的内容:
  空开应选DW15(17)600A,接触器选用二台400A,一台250A,电机接线BV7*95。
--------------------------------------------------------------------------------------------
谢谢了!
我想问一下,一般星--三角启动空开的大小为电机电流的系数比是多少?

网友A:
选额定电流的上一级即可.

网友C:
对于星角的二次冲击电流,我一直心存疑问。

  请问平和,目前没有其它的简洁办法来彻底消除这个问题吗?

网友C:
另外,请问平和,你调试顶闸时的是内三角还是外三角?接触器动作顺序如何?有没有特殊的地方?   以前看到有人发文档,似乎是小日本儿的研究结果,角接的顺序似乎与我们实践中的完全相反,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B:
1)是内三角,3个接触器是185A的SIEMENS品牌的3TF型号..
   简单的很:先电源和星接2个接触器吸,启动延时到,星接接触器断开,延时10-500ms后角接三角形吸..顶闸就发生在角接接触器吸合时.顶闸是随即发生的..不是每次启动发生..
2)按照日本人的方法换过角接顺序,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C:
多谢平和。

  按此来说,电机转子硅钢片剩磁较少,二次冲击就会小。这种现象受电机影响比较大。

网友D:
空开用600A,三个交流接触器用300A,六条线用100平方

网友E(2007-12-26):
建议用软起动器

网友F:
250KW的你用星三角?胆子大呀.启动能完成需要考虑下!!

网友G:
星与三角之间再加一次串电阻启动效果更好。

网友H:
接触的选择应该要根据电流来选吧

网友I:
大功率电机一般不用星三角降压启动,而是采用串电阻限流启动。
150KW的变压器能用到110kw的电机。最近又出来了双电机马达,比如500KW的电机,启动时它上面有一个50kw的电机先启动,带动500kw电机运行起来,然后再转到大电机8极运行,最后切换到4极运行。启动有点复杂,不过且是个好方法。

网友:
大功率就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了,我见过的最大200多KW的好几台2年内没见跳过断路器

网友J:
为什么不用台软起动呢,做这样一台星三角启动柜,再加上多出的线路,造价也不低啊

网友K:
星—三角启动接线太麻烦了吧,要从电机引六条线,不如加软启或自藕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