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9KW低压电机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

楼主(2007-11-21):
380V的接触器只到630A,怎么启动719KW的电机。总不能用3个断路器做降压启动吧?

网友A:
只能用电操作的断路器了.

网友B:
我见过用高压断路器控制的高压电机,带一个高压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C:
1)如果是轻载启动,可以考虑采用闭路转换型星-三角启动方式,对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要求可降至800A左右,这个等级的接触器还是有很多型号可选的:如ABB的A/AF系列,LG的GMC系列..
2)闭路星-三角启动的线路设计比较特殊,需要用4个接触器和1组三相过渡功率电阻.主要目的是抑制切换时的二次冲击电流..
3)开利空调的大型制冷压缩机的800KW左右的400V低压电机,即是采用这种启动方式的..

网友D:
没明白楼上的意思... 不是很懂...

网友E:
  用变频启动,保险

网友:
有中压话我早用中压了,变频器!软起动器都不敢相啊!
“平和”哪有闭路星-三角启动的资料。学习学习。谢了。

网友C:
查一下这个专利
 http://www.patent-cn.com/H02P/CN2123836.shtml

网友F:
用高压断路器控制供电的变压器启停

网友G:
CJ40的接触器可到1000A,还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