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to lesing:能否做一个台达PLC与日立SJ300通讯,控制频率什么的例子程序,我老是不成功

楼主(2007-11-21):
to lesing:能否做一个台达PLC与日立SJ300通讯,控制频率什么的例子程序,我老是不成功
估计是BCC校验问题

网友A:
主要是我这里没有日立SJ300变频器,只有西门子MM420和丹佛斯、AB的变频器,所以即使做出来也不好去验证程序的正确性!
请问日立SJ300所遵循的通讯协议是什么协议?

网友B:
要提供协议,最好是报文例子,BCC校验是不是和校验?当然对lesing来说,最最最最最方便还是换上台达变频器!!!

网友A:
能不能把你贴上来的资料发到邮箱,图太大了,在这里不方便看
dulixing2828@yahoo.com.cn

网友C:
马上就发到您的油箱

网友D:
好容易出来了,给你做个三菱的要不要??

网友C:
可以呀
台达和三菱程序差不多一样
先谢谢通信网兄了
zzyog@163.com
我这里棉纺程序比较多,需要的连图纸和触摸屏程序都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