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高压电机换低压电机能否节能

楼主(2007-11-21):
请教高压电机换低压电机能否节能??
水泵 现在是高压电机驱动一个水泵,如果把高压的电机更换为低压电机,能否节电?
该关注什么参数??

网友A:
如相同功率等级/机座号
一般是高压电机效率和功率因素稍低.线路损耗小..低压电机效率和功率因素稍高,但线路损耗高..两者相抵,各自并无优势..
如改成低压电机后再对水泵加变频控制,那么一般来讲,是有良好的节能效果的.而且比高压电机+高压变频器方式其技术/经济性要高得多..
现有的高压电机,一般均可在大型的电机修理专业厂改为同功率/极数的低压电机,其结构尺寸不做变化,只对定子绕组做改接或重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