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镜头

楼主(2007-11-21):
要检测的物体尺寸为32MM*10MM,CCD是1/3'的(4.8MM*3.6MM),512*480,精度要求为0.1MM/PIXEL。
现在32 MM/512 PIXEL=0.06 MM/512 PIXEL,精度是可以达到要求了,可是要选择什么样的镜头才能完全拍下32MM宽的物体,并且很清晰呢?急盼回答,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写错了,因该是32 MM/512 PIXEL=0.06MM/1 PIXEL,
小弟现在手上只有一个16MM的镜头,搞了半天也没搞好。
我是按照这个公式:工作距离/(视野+CCD尺寸)=焦距/CCD尺寸,
其中:视野=32MM,焦距=16MM,CCD尺寸=4.8MM,最后算出来的工作距离=122.6MM,

网友A:
16mm镜头最短的有效成像距离是400mm, 所以加一个2mm的接圈在CCD和镜头之间,应该可以了.

试试看.

网友B(2008-03-24):
你没有说对工作距离的要求?
视觉新兵 的思路非常好,不过很难找到这种2mm的接圈。除非自己加工。
可以试一试35mm的镜头,加15mm的接圈。视野差不多。
工作距离大约是150mm。
日本kowa有这个规格的镜头,日本腾龙也有。
kowa的镜头可以找我。
hugohu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