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开关一定为3线吗?有可能为2线吗?

楼主(2007-11-21):
厂家说信号为PNP开关,它一定为3线制吗,有可以理解为2线制吗?(主要考虑如果是3线制肯定要供给24V+,,0V,而如果为2线制就不要供0V了)???

网友A:
PNP可以是3线、4线;
有交直流两线制的,但不叫PNP了。

网友B:
我这里有铭牌标示为NPN,PNP,二线和三线的,200的PLC我用二线的NPN代换三线的PNP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两线制就不分PNP与NPN了,通用.

网友D:
有交直流两线制的,但不叫PNP了。应该叫交(直)流二线常开(常)闭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