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UMERIK系统参数编程<转>

楼主(2007-11-21):
一 计算参数R

1.功能
要使一个NC程序不仅仅适用于特定数值下的一次加工,或者必须要计算出数值,
两种情况均可以使用计算参数,你可以在程序运行时由控制器计算或设定所需要的数值;
可以通过操作面板设定参数数值。如果参数已经赋值,则它们可以在程序中对由变量确定
地址进行赋值。 2.编程
R0=...
到
R249=...
3.说明
一共250个计算参数可供使用。
R0...R99 - 可以自由使用
R100...R249 -加工循环传递参数
如果你没有用到加工循环,则这部分计算参数也同样可以自由使用。
4.赋值
举例一:
R0=3.5678 R1=-37.3 R2=2 R3=-7 R4=-45678.1234
用指数表示法可以赋值更大的数值范围:
(10-300...10+300).
指数值写在EX符号之后;最大符号数:10(包括符号和小数点).
EX值范围:-300到+300
举例二:
R0=-0.1EX-5 ;意义:R0=-0.000 0001
R1=1.874EX8 ;意义:R1=187 400 000
注释:一个程序段中可以有多个赋值语句;也可以用计算表达式赋值。
5.给其他的地址赋值
通过给其它的NC地址分配计算参数或参数表达式,可以增加NC程序的通用性。可以用数值、算术表达式或R参数对任意NC地址赋值。但对地址N、G和L例外。
赋值时在地址符之后写入符号“=”
赋值语句也可以赋值-负号。
给坐标轴地址(运行指令)赋值时,要求有一独立的程序段。
举例:
N10 G0 X=R2 ;给X轴赋值
6.参数的计算
在计算参数时也遵循通常的数学运算规则。原括号内的运算优先进行。另外,乘法和除法运算优先于加法和减法运算。
二 标记符――程序跳转目标

1.功能
1)标记符用于标记程序中所跳转的目标程序段,用跳转功能可以实现程序运行分支。
2)标记符可以自由选取,但必须由2一个字母或数字组成,其中开始两个符号必须是字
母或下划线。
3)跳转目标程序段中标记符后面必须为冒号。标记符位于程序段段首。如果程序段有段
号,则标记符紧跟着段号。
4)在一个程序段中,标记符不能含有其它意义。
2.程序举例
N10 MARKE1:G1 X20 ;MARKE1为标记符,跳转目标程序段
...
TR789:G0 X10 Z20 ;TR789为标记符,跳转目标程序段没有段号
三 绝对跳转

1.功能
NC程序在运行时以写入时的顺序执行程序段。
程序在运行时可以通过插入程序跳转指令改变执行顺序。
跳转目标只能是有标记符的程序段。此程序段必须位于该程序之内。
绝对跳转指令必须占用一个独立的程序段。
2.编程
GOTOF Lable ;先前跳转
GOTOB Lable ;向后跳转
AWL 说明
GOTOF 向前跳转(向程序结束的方向跳转)
GOTOB 向后跳转(向程序开始的方向跳转)
Lable 所选的标记符
四 有条件跳转
1.功能
用IF-条件语句表示有条件跳转.如果满足跳转条件(也就是值不等于零),则进行跳转.跳转目标只能是有标记符的程序段.该程序段必须在此程序之内.
有条件跳转指令要求一个独立的程序段.在一个程序段中可以有许多个条件跳转指令.
使用了条件跳转后有时会使程序得到明显的简化.
2.编程
IF条件GOTOF Lable ;先前跳转
IF条件GOTOB Lable ;向后跳转
AWL 说明
GOTOF
 向前跳转(向程序结束的方向跳转)

GOTOB
 向后跳转(向程序开始的方向跳转)

Lable
 所选的标记符

IF
 跳转条件导入符

条件
 作为条件的计算参数,计算表达式

3.比较运算
运算符  意义
= =
 等于

<>
 不等

 大于

<
 小于

> =
 大于或等于

< =
 小于或等于

用上述比较运算表示跳转条件,计算表达式也可用于比较运算.
比较运算的结果有两种,一种为“满足”,另一种为“不满足”。 “不满足”时,该运算结果值为零。
4.比较运算编程举例
R1>1 ;R1大于1
1<R1 ;1小于R1
R1<R2+R3 ;R1小于R2加R3
R6>=SIN(R7*R7) ;R6大于或等于SIN(R7)2
五 程序跳转举例
代码如下:
G54X0Y0Z10F100M03S100
R10=-15 R11=-9.06
L1
R10=15 R11=-9.06
L1
R10=0
L2
子程序L1代码如下:
G0 X=R10+12.5-4 Y=R11
G1 Z-6 F100
G3 I=4-12.5
G1 X=R10+8 Y=R11
G41 D1 X=R10+4 Y=R11
G2 I-4
G0 Z5
R1=4
R2=90
AAA:
R3=R1*COS(R2)+4+R10
R4=R1*SIN(R2)-R1
G0 X=R3 Y=R11
G1 Z=R4 F300
G2 I=R10-R3
G0 Z1
R2=R2-1
IF R2>=0 GOTOB AAA
G0 Z10
M17

子程序L2代码如下:
R1=35
R2=15
R3=0
G0 X=R1+R10 Y=R11
G1 Z-5 F100
AAA:
R4=R1*COS(R3)+R10
R5=R2*SIN(R3)+R11
G1 X=R4 Y=R5 F100
R3=R3+1
IF R3<=360 GOTOB AAA
G0 Z5
M17
六 子程序
1.应用
原则上讲主程序和子程序之间并没有区别。
用子程序编写经常重复进行的加工,比如某一确定的轮廓形状。子程序位于主程序的一种型式就是加工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