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7-11-21):
请教840D通道问题

网友A:
想问多通道的概念?这时高端数控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标志之一,简单地讲就是以一台数控系统控制大于等于2套的联动坐标系。比如在:

1.双主轴的车铣加工中心中,2个主轴可以和刀具轴分别构成至少2套联动坐标关系;
2.在可立卧转换的加工中心中,主轴立式加工和卧式加工时,机床的XYZ坐标关系不同,可以用2个通道分别描述,切换使用;
3.某些双工作台加工中心,具有两套独立的坐标体系,可以用2个通道分别控制,实现同时加工不同零件,或工序。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