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和三角电线接法的区别

楼主(2007-11-21):
那为大虾知道什么时候用三角行的接法,什么时候用星行接法。两者有什么区别?
谢谢指教!

网友A:
按规定接没错,除非特殊情况。
所谓特殊情况就是电机特别的大,负载特别的轻,只有电机额定值的1/2以下。

楼主:
是三角和星型接法的区别。。。。。。。

网友A:
星型接法的电机功率只有三角的1/3。

楼主:
是不是由于电流的原因。星型每个绕组的电流是三角的一半,三个总体的绕组电流就是三角的三分之一,因此功率是它的三分之一呢。

网友A:
星型每个绕组的电流是三角的一半说法不对,在电机的内部,星型绕组的电流与三角接法一样大,只是线电流发生了变化,三角接法的线电流比Y接大1.732,此时电机内部绕组电压同时也增加了1.732。
电机的功率最终以线电流*线电压的方式体现,1.732*1.732=3,因此,电机Y接时的功率只有三角的1/3。

楼主:
谢谢yjig,理解了。

网友B:
国产中小功率电机一般交流380V工作条件下4KW以上为三角形接法,4KW以下为星形接法,如果没有改变电机的绕组而改变电机的接法长时间运行,实际就是改变了电机的工作电压,会造成电机过早老化或损坏

楼主:
还有这种情况么?没有考虑过。

网友C:
国产中小功率电机一般交流380V工作条件下4KW以上为三角形接法,4KW以下为星形接法,如果没有改变电机的绕组而改变电机的接法长时间运行,实际就是改变了电机的工作电压,再改动电机接线方式时一定要看看铭牌上是否可以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法及电压380/220

楼主(2008-01-09):
星型接法是应用于小电流,高电压,大转矩.
三角型接法是应用于大电流,低电压,高速场合

网友D(2008-02-14):
同意楼上几倍的说法

网友E:
Y接法的只能是Y接法,不可以改成三角,但三角的可以Y接,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三角的可以Y接是有前提条件的,条件就是电机特别的大,负载特别的轻,只有电机额定值的1/2以下,为降低电机的无功损耗,可以采用Y接代替△接。

网友F:
三角形接法电流是星形接法电流的1.73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