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出现问题

楼主(2007-11-21):
请问,显示器左边出现两条黒竖杠大概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是 CRT 显示器还是 LCD 显示器?

楼主:
长城15寸CRT显示器

网友B:
尾板200V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失效,一般为10μF250V。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楼上的李老师,是一个200V级的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