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压瞬间突变

楼主(2007-11-21):
仔细研究了下我的问题点.
两个设备共用一个插排供电,其中一个设备的通断电都会影响另一个设备里直流部分的电压,24V.5V都有瞬间差不多两倍的峰值.24V和5V都是通过开关电源直接输出.用什么办法可解决这个直流的峰值跃变.交流还好因为这两台设备我在电源入都加了滤波器.

网友A:
设备用电量大,电源输入线细,切换开关时电源形成浪涌造成的,1:加粗电源输入线,2:两个设备断电时最好先将设备内的电耗大的部件逐步断开,最后切断总电源.

楼主:
我直接用电控箱供电,选用3*6的线该设备负载AC220 20A以下.没有改善现象.现在怀疑是74HC系列的08 32 74 噪音电压波动超过范围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