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机轴为什么容易断?

楼主(2007-11-21):
有一台45挤塑机,采用6RA28(60A)+直流电机(Z4-132-2 15KW 440V/39.3A 1500转/分 ),该套系统已经运行了十一年,原来一直无异常.不知什么原因,最近两三年常发生电机断轴的情况:
电机转子中心处为∮48,再右侧轴承位约∮40,紧接右侧为皮带盘∮38,断轴处常发生在轴承位左侧(即∮48变∮40)的位置。最近两三年曾发生过8次,间隔时间长的时候为7~8个月,时间短的时候为几天。
检测了一下电机电流,约为20A,离额定电流差得很远,为什么会频繁断轴,而电机轴是电机厂原装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那肯定是挤出机有问题
开机时猛烈拉动
皮带太紧

网友B:
有可能的

楼主:
断轴通常发生在连续运转的过程中,应该不是开机时猛烈拉动所致
电机与挤出机之间是皮带传动,电机皮带盘为170,挤出机皮带盘之间为270,两根之间通过4根皮带相连.
挤出机的什么问题可能会导致断轴?(注:轴伸端为80mm长,断轴处通常发生在轴伸端120mm处,即轴承位左侧(即∮48变∮40处)

网友C:
负载一般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造成电机轴扭断的力极可能是电磁力,应该检查一下你的驱动系统。比如,如果你的电机是反向运行,而你的驱动系统这时候给的是正向力矩,就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顺便说一下,这样的故障是瞬时的,靠人工观察电流是没有用的

网友D:
改变频+普通电机

楼主:
上周四安装上去的电机,仅使用了一周,又断了! 图片如下

楼主:
怎么才能上传图片呢?

网友D:
是不是加工后没有处理好
我这里有的因轴承台加工后没有经过退火
没多久就断了

网友E:
检查一下平衡情况哦!

网友F:
请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1:轴的材质是否合格?2:加工前是否经调质热处理?3:轴的变径部位R过度的半径是否过小?或者没有?4:挤塑机的电机工作时锣桶温度是否够?5:挤塑机出料口部位的滤板及鱼雷杆是否堵塞?或损坏?6:塑料是否用的是回收料?是否有热固性塑料混入?看图,有可能是超负荷扭断的,请重点查对,4,5,6,条问题.

网友:
电机扭力矩过小造成的

网友G:
我觉的可能是支撑电机转轴的两轴承不同心所致.观察一下你的电机外壳有无破损情况。

网友:
看看实际机械功率和力距的大小以及操作手的使用习惯。

网友H(2007-12-23):
皮带断没有啊。
我这里也是复合机棍子轴最近两个月断了三回。还没有找到原因。以前都是偶尔发生链条会断的事情,现在,链条不断了,轴老断。我也在郁闷中!

网友I:
支持“040829jjfgm“ 的建议,
”断轴处常发生在轴承位左侧(即∮48变∮40)的位置“,从故障描述看,是2个不同轴的转换处断裂,先排除负载过大,材质等的问题,2轴不同心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连接轴盘会出现单向的过度磨损,那么不同心的问题肯定存在。

网友J:
换电机厂家,适当松皮带。调6RA,加减速稍慢些。

网友K:
一般来说是机械平衡配合有问题.

网友A(2008-08-05):
皮带太紧 .我其他设备经历.到机器有大负荷时就断电机轴.

网友L:
皮带太紧

网友M:
应该是机械问题吧!看看轴承和定子、转子铁芯有没磨损啦!

网友N:
加装一个缓冲联轴器,或许有效

网友O: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P:
支持11樓的看法,比較專業

网友Q:
肯定是皮带盘的皮带太紧,或者是轴的材质,本身就有问题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