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面板突然不显示了

楼主(2007-11-21):
用CHF做恒压供水,用2相380VAC在公司给客户演示,AI1压力设定,AI2压力反馈.用的电位器模拟反馈.演示的客户很满意,要知道他以前用的是三菱,说了好久他才答应用CHF试试.演示完毕,客户要自己动手试,这是情况发生了,面板突然没显示了,但充电指示灯是亮的,重新断电,上电,还是不行.把所有的线路拆了重接,还不行,等了好久,客户没耐心了,就打算再试下,结果一上电,有可以了.怎么回事
?

网友:
是不是键盘接触不好

网友A:
接触不好(检查接头)

网友B:
是不是 电位器 接 电源 地 和模拟输入时, 电位器的中间抽头没有接 模拟输入 啊! 才当你旋转电位器时,相当 电源 和 地 直接短路了! 开关电源保护,所以没有显示!

楼主:
湘江说的有道理,可能是线头松了

网友C:
湘江说的你可能没看明白吧,不是线头松了,而是说你把中间抽头接到+10V或GND中的一个了。当电位器旋至尽头时,就等于直接将+10与GND短路了。

网友D: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E(2008-01-01):
开关电源保护不好的机器就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