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BM-PAPST EC风机调速

楼主(2007-11-21):
我第一次使用依必安派特的EC系列风机,不知道其调速器应该如何选配?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谢谢!

楼主:
各位前辈请帮帮忙

网友A:
没用过如你说的依必安派特的EC风机,想必大多数人也不清楚。你还是实在些,告诉大家是什么类型的风机:
功率,三相?单相?
类型,离心式?轴流式?螺次式?
电机,交流?直流?
调速范围?
打算用,变频?电磁滑差离合器?变极?
以及其他,详细一点。

楼主:
谢谢! 风机的具体型号为:R3G 250-AK41-71 其相关资料:

网友A:
看不清,好象是直径250mm?交流200-277V单相电源,60Hz时转速为3580转(50Hz时大约2850转),满载电流2.3A,功率380W。
如果确实是以上数据,可以用专用的单相变频器调速,不过,你必须与变频的生产厂联系可能性,否则有可能损伤变频器。

网友B:
调节范围小可用可控硅调压器..
调节范围大只能用单相输出变频器..不过有点不好找

网友C(2010-07-24):
直流风机,变个屁的变频器

网友D(2010-08-24):
EBM电机  我公司有效仿,高压集成一体化电机 属于无刷直流电机,我公司有生产  ,0到10VPWM调速,我公司还配有310,355,400风轮的电机,有意向可以联系我,sales.3@xiangm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