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问题

楼主(2007-11-21):
作为初学者,LS的哪种型号比较适合初学者,另外,三菱用X表示入,Y表示出,LS的PLC的输入和输出都是P,那输入 输出 (P)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A:
LS K7M-DR10UE最适合初学者,LS也是从三菱分化出来的,和三菱的编程理念差不多,主单元输入:P000-P003四字,输出:P004-P007四字.

网友B:
初学的话可以熟悉一下用户手册,然后用K7M-DRT20U做实验。可以尝试应用各种功能。

楼主:
中文版的编程软件最高版本是不是3。62的?

网友C:
看了说明书,其实就会做最基本的了阿

网友D(2008-03-17):
p40以上是输出,以下输入

网友E:
K1201系列的输入和输出是固定的,基本是安3:2的比例分配,先输入后输出.K200以后的产品,输入及输出根据所占槽位不同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