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测温原件 图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楼主:
这是用在保温箱上的  测温范围0----299度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B:
 分度号??热电偶,可以测下电阻值来盘断

网友C:
这应该是热电偶!

网友D:
热电偶了,你可以看看它们的区别 http://chenchuai.zj.com/

网友E:
分度号k 热电偶

网友F:
k型热电偶

网友G:
K型的热点偶

网友H:
低温故的,应该是热电阻,PT100

网友H:
不对,还是热电偶。

楼主:
k型的热电偶怎么会只有300度的测温范围?

楼主:
而且静态电阻有几十欧呢!

网友B:
静态电阻几欧的端面热电偶我用过,测温0~200度

网友A:
从使用的不同材料上看,还是热偶

网友I:
这是不是温度传感器,经常用在茶炉上来测量温度

网友J:
变频器上都有这样的

网友K:
热电阻只有固定的分度表没有分度号。

网友L:
yin应该是热电偶

网友M:
   好像是热电阻,分度号E

网友N:
有石棉、瓷绝缘、绝热材料,及探头情况看,是测高温的热电偶!

网友O:
外形相似热电偶

网友P:
看图象是热电偶,而且分度象是E,我们空压机上用的也是热电偶,而且也有K型字样,但测温0~400度,我也纳闷

网友Q:
热电偶的两根线上都有颜色的,这上面没有啊

网友Q:
你那个分度号上写的是什么啊,看不清

网友R:
就是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