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在50赫兹运行时节不节能?

楼主(2007-11-21):
我在看有关变频器的书时,看到说变频器在50赫兹运行是不节能的,但是单位用的变频器在50赫兹时的电流明显要比工频时的要小,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变频器在50赫兹节不节能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能量是守衡的,转速没有变,输出的功率就没有变化,肯定不会节能的,应该更费电,因为变频器运行需要电能。

网友B:
肯定不节能,只有在变换转速的情况下有可能

网友C:
进线电流减小是因为用变频器后功率因数提高了,功率因数提高的原因是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产生无功功率供给了电动机消耗。随着功率因数提高,变频器的实际输入电流减少,从而减少了电网至变频器之间的线损和变压器的铜耗。同时,负荷电流减小,给变频器供电的变压器、开关、接触器、导线等配电设备可以带更多的负载。但是如果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相等的话,电机实际电流基本是相同的(不考虑谐波电流),同时变频器本身效率不可能是100%,也有损耗。如果考虑线损和变压器铜耗的节约,同时虑变频器的损耗,变频器在50Hz满载运行时,基本没有节能。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电机处于轻载情况,而工艺又要求在50HZ运行,那么通过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从而提高电机工作效率,可以起到一点节能效果。

网友D:
国产变频器效率大概是95%,国外的是98%。若负载余量不大。无工艺要求,没必要用变频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无言者在 2007-11-26 17:20:00 发表的内容:
国产变频器效率大概是95%,国外的是98%。若负载余量不大。无工艺要求,没必要用变频的
--------------------------------------------------------------------------------------------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
降低输出电压,对电机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降低输出电压是有前提的,就是要在轻载情况下才行。降低电压可以减小电机铁损,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励磁电流,能达到一定的节能效果。现在大多变频器都有节能运行模式,基本也是基于这一情况。但是,如果过份降低电压,转子电流必然增大,则定子电流 反而可能增加,铁损的降低将被铜损的增加填补,效率反而更差。

网友C:
楼上的,做产品推广不是像你这样的!打广告也要有点艺术!像你这样到处乱发大家很容易把你的产品和垃圾联系在一起!你见过好东西这样卖的吗? 说话不中听,得罪了!